求救, 無法輸入板框

楼主(2019-10-02):
如附圖, 錯誤訊息

网友:
貌似你的dxf没有在CAD里面移动到基于原点的第一象限内?

网友:
    你把文件发出来看

网友:
    这样看不是太清楚

网友:
    所导入的DXF文件没设置原点或者是所设置的原点不对(PADS要求原点有个左偏/右偏最大尺寸,超出这个尺寸就会弹出这个)

网友(2019-11-15):
    在CAD里面把图框放大39.37倍试试

网友:
    这个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