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w408asPWM输出电压该怎么调?

楼主(2019-10-03):
现在需要做一个PWM调光器  接受调光的驱动芯片PT4115

CCAP2H=CCAP2L=255时 灯条还是微亮,输出PWM引脚上电压是0.3几V

PT4115只有在调光引脚上低于0.3V时关断

请问有会的朋友吗

网友:
在这个调光引脚拉个1K下拉电阻试试看

网友:
    数据手册上有这么两行:

    看看是不是还有寄存器没设好?

楼主:
    式过了  效果不佳   貌似PWM功能  是不是不能输出0?

网友:
    怎么就不试下设置EPC2L呢……
    光设CCAP2H和CCAP2L是不能完全输出0的,手册上也有说明

网友:
    8位PWM的周期= 计数脉冲周期×256
    8位PWM的频率= 计数脉冲频率/256
    8位PWM的脉宽时间(高电平时间)= 计数脉冲周期×(256-CCAPnL)
    8位PWM的占空比= 脉宽时间/PWM周期= (1- CCAPnL/256) ×100%
例8.5 利用PCA 模块实现占空比固定的PWM输出。
    说明:利用PCA模块0实现在P1.1输出占空比固定的PWM信号,假设R/C时钟频率Fosc= 22.1184MHz。
#include "STC15W4K.H" // 包含STC15W4K寄存器定义文件
    void initPWM()

       CMOD=0x80;     // #10000000B  空闲模式下停止PCA计数器工作
   // 选择PCA时钟源为Fosc/12,禁止PCA计数器溢出时中断
CAPM0=0x42;   // 设置PCA模块为PWM输出方式。
      CR=1;        // PCA计数器开始运行
}
void main()
{
       initPWM();
       CCAP0H=0x20;   // 脉宽控制
   while(1);      // 让程序停在这里。
}
    实验结果:用万用表测量P1.1输出频率为7.210KHz,占空比为87.5%。理论计算P1.1频率=计数脉冲频率
/256 = 22118400/12/256=7.2 KHz,占空比=(1- CCAPnL/256) ×100%=(1-32/256)×100%=87.5%。可见
    理论计算与实际结果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