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新生如何入门51单片机?

楼主(2019-10-03):
放假啦,大学同学都回家了,最近看有的学长学单片机,请问我应该怎么学习,怎么开始

楼主:
有哪些比较适合的学习板介绍?

网友:
自制一块51学习板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51入门简单,宋雪松的金沙滩不错.动手能力强的话,自己做个最小系统,买点外设自己弄.

楼主:
    感觉有点枯燥

网友:
    还是先打打基础,
数模电这些,还有C语言都是必须的。

网友:
    买开发板,买买买

网友:
    买STC单片机的开发板或者买STM32f103的开发板
这两种开发板的资料多一点

网友:
    是的,用开发板学会快一点,
    但是学习的过程也会有很多问题
多问,多练

网友:
    1.先看单片机书,了解编程和硬件功能。2.光会编程不会连接其他硬件驱动就是白学,所以要找pcb图例,并且明白参数为什么这么选。
3.编程从跑马灯了解输出功能和定时功能。
4.c语言在写流程图时,思路相差很大。

网友A:
    买个开发板跟着练习,淘宝搜索一大堆。选个销量高,好评多的,干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开发板跟着练习,淘宝搜索一大堆。选个销量高,好评多的,干就完了。

    说的好
    干好可以了
    多干就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