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快乐!求助】有关AD19.1.7的Layer Stack Manager(层叠编辑器)的一个细节问题

楼主(2019-10-04):
    我用的AD19.1.7,用层叠编辑器的时候,它添加的层只能是双数的,手动操作添加一层,软件会自动添加2层;手动操作删除一层,软件就会自动删除两层。而且层的属性是上下对称的,比如设置正数第二层为信号层,倒数第二层就自动也变成信号层了。

但是我想把正数第五层设置为电源层,第六层设置为信号层,请问该怎么操作呢……

    层叠编辑器

    层叠编辑器

网友:
    点击layer5 然后改名字就行了 在后边type列那里修改属性

网友A:
    单数层是可以设置的,
    在stack 属性这里取消勾选

    进到层里边就可以单层添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数层是可以设置的,
    在stack 属性这里取消勾选

学习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数层是可以设置的,
在stack 属性这里取消勾选

    艾玛,老哥帮大忙了!而且似乎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你選中了 layer pairs. 層面成對.
但19.1.7看不到這選項.而且我試正常.
    在17.??有.

    老哥,你的楼上是正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艾玛,老哥帮大忙了!而且似乎好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嘞!

多翻翻帖子,收获会很大,一点点积累吧,能帮一分是一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翻翻帖子,收获会很大,一点点积累吧,能帮一分是一分

    大佬的话很重要,记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