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e 更新遇到问题

楼主(2019-10-05):
设计更改后原来的die少了2个pad,我从SIP中更改Die封装后直接update symbol更新Die封装,提示少了2个pad,无法完成更新,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如果重新导入封装,这样之前的bondwire就要重新设计,会浪费很多时间,请教各位大神,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变更前后的die pad 数量不一致,导致update symbo无法完成

网友:
    Edit→Die,然后选中芯片→next,点Pins+delete,然后再点到PAD就可以删掉pad啦。

网友:
    搞定了吗

网友:
    是不是得先 Export Library

网友(2019-11-18):
    可以删除DIE,保留焊线。  重新导入新的die就行了。
    这个操作需要一点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