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XPeditionVX2.6问题

楼主(2019-10-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按,鼠标滚轮放大放小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我要的效果,滚轮放大只能放大,不能把鼠标位置对中。我要的首要一点是实时把鼠标位置对中显示,尤 ...

没有明白你说的对中

网友:
最好是有图说明比较好

网友:
如果是PADS的PAGA DOWN和UP的放大放小,EE中用鼠标右键就可以实现四种不同的放大放小模式

网友:
按住CTRL加右键也可以实现四种不同的放大放小模式,加上面的就是八种

网友:
还有就是在布线(动态布线除外)的时候只要点了下(相当于暂停),在放大放小是不会推挤其它的线的,

网友:
真正有影响的是实时动态布线才会,其它三个模式都不会有影响,在放大放小时,都不会推动其它的线

网友B:
shift+鼠标中键,我想就是你想要的效果,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下,按住shift同时滚动鼠标中键,和单独滚动中键没区别,都是只能放大、缩小,不能把鼠标位置移动到 ...
CTRL加右键,右键有一个画线功能,放大放小,这个功能你可以看帮助文件,有详细说明,用一只手就可以操作

网友:
这个四个功能,用右键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一张是pads按键前,后一张是各按一次放大缩小后的图片。

请看这个,可以按CTRL和SHIFT,或者不按,有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了鼠标右键和CTRL,shift的各种组合,没试出来对中显示的效果。

因为你没有弄出来,这个快键,
你要把线画出来,才会有
这个是画线功能,看上图所示

网友:
而且PADS的那这个方法,和EE的效果类似,EE的更快

网友:
如果还不行,加QQ,远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不了你,权限不够。我的Q:1530167523

加你了,你通过下

网友:
顶一下,混个经验

网友A(2019-11-10):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shift+鼠标中键,我想就是你想要的效果,你可以试试

试了下,按住shift同时滚动鼠标中键,和单独滚动中键没区别,都是只能放大、缩小,不能把鼠标位置移动到工作区屏幕正中。

shift+鼠标中键没错,但是你理解错了,鼠标中键是按一下那个滑轮,不是滚滑轮

网友(2020-03-18):
看看是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