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如何像logic一样同时高亮多个网络

楼主(2019-10-07):
请问orcad如何像logic一样同时高亮多个网络

网友A:
点击小刷子工具,option选项里面选择你想要highlight成的颜色,find里面选择net,依次点击net就可以highlight了

取消highlight时可以点击dehighlight(就是那个带影子的小太阳图标),find选net然后一个一个取消,也可以option里面选all全部取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小刷子工具,option选项里面选择你想要highlight成的颜色,find里面选择net,依次点击net就可以highlig ...

谢谢,我说的是原理图当中如何同时高亮几组相同的网络

网友:
滑鼠點選一段連接線,滑鼠右鍵點選 Signals,再點所選頁面的NET,該頁面NET會全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说的是原理图当中如何同时高亮几组相同的网络

选中你要highlight的net,鼠标右键选select entire 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