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var requestInfo = {"data":"","region":"cn","sceneId":"19x5u7lo","token":"0319c020e15611d29c5b766f65d1ac5e","traceid":"0adc26ea17601552087795904e9346","type":"GET","userId":"HpadJlQnz2zSKcSmjXBaqQvjYUvP4jMJIk/ZwGNDNiM=","userUserId":"WeruU5ufDZe3gjqlVm7GsA=="};

楼主(2019-10-08):
这个我没有改过来,
在电路板上已经改过来了

楼主:
    我这个基本和你的差不多

楼主:
    我没有这个电阻
    有没有都不应该出现我说的情况呀,现在只要是主电路的0V断了,电路就从继电器流向电源的0V,继电器就一直闭合着

网友:
    应该是哪里接线问题吧,
没有正极或负极,两个三极管都不工作
应该是哪里的负极没有断开

楼主:
    我现在直接主电路的正极,还有PNP输出端口接的继电器的负极线,

网友:
    我没遇到过。我板子电源入口串一个防反接二极管或直接加一个整 流桥防反接。
继电器动作后,不管断正还是负,继电器都会复位

    用的2803推的,
要不然就直接NPN推就可以了
你这个P2有点浪费 直接一个P3就可以

楼主:
    是可以,现在遇到问题想弄明白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你没有断电源输入端子的负极线吧
    肯定有一根没有断开
    你电源是共地的

楼主:
    是呀,继电器的负极线是一直接着
    然后只断了主电路的

网友:
    你是共地的,主电路的地实际没有断,相当于是主回路的地线现在是串了一个4.8K的电阻在里面,CPU还在工作的
    你把继电器的也断开就好了

楼主:
    继电器的也断了,是可以

网友:
    正常的了。
你主回路的地通过继电器线圈串过去了
    可能电路板上其它地方主电路 的地和继电器的地接通了
相当于是你地线有两个接入点,正极只有一个接入点,要断的话,所有接入点都要断开

楼主:
P3,这三极管没有0V,他没有形成回路,怎么工作呢还有单片机

网友:
    可能电路板上其它地方主电路 的地和继电器的地接通了

楼主:
    现在是单片机有信号给三极管P3,这个导通了,他才能形成回路

网友:
    那就不知道了,不应该的。估计是你接线哪里有问题。得慢慢查

你把继电器的地线不单独从开关电源上接,从主板上的地线引出去就可以了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

网友:
    断了后P3是悬浮地,不可靠。估计你用手摸一下它就关了

楼主:
    是24V,我量了,但是P3的E级不是没有接0V吗
    它没有工作呀
    还是4148的问题,
没0V线时电流从它流出去了

网友:
    悬浮地,不可靠

楼主:
    如果 去了这个4148,P2关断时继电器线圈双有反向尖峰干扰
    我把它拆了就正常了
    断了主电路0V线就没事了
    主电路断0V线时,4148接0V这个正极正好是高电平,继电器的0V线还在
    电路正好从这流出去了
    明白了

网友:
    你的二极管焊反了吧

楼主:
    要接只能是那样接,P2正常时C极是高电平

网友:
    你看你的图,二极管的正极接在GND上在。而且你断了地后,P2是不导通的,二极管的负极也不可能有24V
    它的24是从P2下来的

楼主:
    主电路的0V一断,没有了0V极基准,正个电路都是24V高电平
我量过了

网友:
    那就是P3先通,然后P2通。悬浮地,P3基极是虚电压,只要超过发射极就通了

楼主:
    是呀,
这电路抗干扰不好,继电器拆线产生的干扰都能把它干扰到
拆线时偶尔会有闪烁

网友:
    输出必须对地吗
可靠性不差啊
把那个5欧电阻去掉。没什么用
    整个电路啊
    然后保险丝换位置

楼主:
    不用限流电阻呀

网友:
    继电器线圈直流电阻4.8K。你这5欧加上去有什么用
120mw的24V继电器,线圈电阻好像就是4.8K左右
功耗大点的大继电器,功作电流大,电阻可能小些。

楼主:
    这电阻的作用是怕不小心的时候把输出线搞到和0V线短路了
这样电流不会这么大

网友:
    你那个保险干什么的
    你看我给你的图,保险移位置
    你现在这图,如果二极管不小心穿了短路了,你那5R电阻直接就烧了
    保险串在前端

楼主:
    现在不要二极管了

网友:
    也可以直接把保险串在PNP上方,串个总的保险,多路输出 也只要一个就行了。

网友:
    串在下方的话,每一路都要一个保险
    二极管必须
    不过不要用4148
换4007
    你有几路输出

楼主:
    要二极管之前的那个问题没办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