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打封边孔的作用

楼主(2019-10-08):
PCB板子打封边孔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起到静电屏蔽作用,很好地防止ESD。Mentor支持自动沿板框放置过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起到静电屏蔽作用,很好地防止ESD。Mentor支持自动沿板框放置过孔。

你说的那个功能是不是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那个功能是不是这个?

    是的,根据plane外形添加,可以添加一排或多排

网友:
我们都管这个叫“金钟罩”,是有助于EMI的设计,信号换层的Via孔是垂直于板面的,工作时会产生噪音,板边的“金钟罩”可以把这种板内的噪音有效的挡住,同时也可以挡住外部的噪声以免板内信号受到干扰。

简单理解就是“金钟罩”把不同层的plane铜皮连接起来,形成一个简易的shielding,也就是“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