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晶振的?

楼主(2019-10-08):
    想问下大神们,晶振下面必须挖空吗?

网友:
    我们只是要求晶振下面不许走线,但是可以不用挖空

网友A:
1、晶振下面不许走线(信号线或电源线),可以不用挖空;
2、晶振尤其是有源晶振,尽可能采用包罗地对其晶振信号线进行包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晶振下面不许走线(信号线或电源线),可以不用挖空;
2、晶振尤其是有源晶振,尽可能采用包罗地对其晶 ...

    他这个是无源的

网友:
    含高速信号的pcb晶振的处理方式供你参考下
    1.晶振周围包GND,并打一圈via孔
2.晶振信号线尽量走短,电容尽量靠近晶振摆放
    3.晶振下方参考层必须是完整的GND,禁止走线,走电源
4.高速信号线尽量远离晶振

    另外高通的solution经常有晶振下面的GND挖“护城河”的做法,具体说就是在参考层的GND挖一个三面的开槽,把晶振下方的GND和大的GND plane稍微隔开一下(并没有真正隔开,还有一面相连)。但是具体效果没测过,不晓得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