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X2.2ZZ怎么添加测试点呢?

楼主(2019-10-08):
    请教下VX2.2ZZ怎么添加测试点呢?

网友A:
    测试点分很多种,1.以器件形式,在原理图中放置symbol  2. 在PCB中直接添加测试点,与其它网络焊盘相连接。3.PCB中直接将测试点放置在trace上,可以在trace上直接开soldermask。
不知道你想做成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点分很多种,1.以器件形式,在原理图中放置symbol  2. 在PCB中直接添加测试点,与其它网络焊盘相连接。 ...

原理图测试点我知道,这个不用管,我就是想了解下VX2.2里面怎么给孔和线添加测试的

网友B:
    1 建议有一个测试的的库,表贴的,过孔的看你加什么就直接导入
2在Mentor里面设置下,设置路径如下图

3可以设置好后自动添加测试点,也可以根据需要手动添加

网友(2020-03-20):
引用 网友B:
1 建议有一个测试的的库,表贴的,过孔的看你加什么就直接导入
    2在Mentor里面设置下,设置路径如下图

    你的测试库能发出来看看吗

网友:
    我是来学习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