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PCBlayout的铺铜间距设置原则

楼主(2019-10-08):
pads中PCBlayout的铺铜间距设置原则是多少,

网友:
    一般为5-10mil吧。

网友:
    这个没有统一的标注,看你PCB板所走的信号

网友:
    一般而言,shape到走线,过孔,焊盘的距离设置为6mil;中间层shape 到shape的距离因为电源岛电压差要设置大一些,8-10mil

网友A:
根据PCB所实现的功能来进行设置:
      如是强电电源板:需要覆铜间距足够宽(至少在80mil以上);
      如是弱电电源板:需要覆铜间距足够宽(在40mil左右即可);如是普通信号控制板:需要覆铜间距足够宽(至少要在10mil以上);

网友(2021-08-01):
引用 网友A:
    根据PCB所实现的功能来进行设置:
          如是强电电源板:需要覆铜间距足够宽(至少在80mil以上);
         ...

这个依据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