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9-10-08):
请教一下关于功放芯片损坏的问题,现象是栅极短路,此时是在进行整机测试时出现的问题,外围结构件安装完好,该屏蔽的地方进行屏蔽,灌封使用的是聚氨酯发泡胶,换一个功放芯片又可能变好了,该现象不可复现,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由于什么因素导致的损坏呢?

网友A:
供电有查吗,电压和电流的纹波测量是否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有查吗,电压和电流的纹波测量是否OK

栅极供电的电压纹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