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贴片电容识别与耐压测试

楼主(2019-10-08):
    一文读懂贴片电容识别与耐压测试

    【导读】贴片电容的原材料和烧制工艺决定了目前其本体不方便出现容量值标记。这是和贴片电阻、钽电容和铝电解电容外观上除外形之外最明显的不同之一。因此可以明确的是:无法单纯从贴片电容本体上获得准确的标称容量值信息。

贴片电容识别

    贴片电容全称为:多层(积层,叠层)片式陶瓷电容器,也称为贴片电容,片容。英文缩写:MLCC。

    1、贴片电容的原材料和烧制工艺决定了目前其本体不方便出现容量值标记。这是和贴片电阻、钽电容和铝电解电容外观上除外形之外最明显的不同之一。因此可以明确的是:无法单纯从贴片电容本体上获得准确的标称容量值信息。

    2、可采用专业的测量设备检测贴片电容容值。具体的设备可以使用万用表或者电桥,电桥是测量电子元件的专业设备。

    贴片电容有中高压贴片电容和普通贴片电容,系列电压包括6.3V、10V、16V、25V、50V、100V、200V、500V、1000V、2000V等等。贴片电容的尺寸表示法有两种,一种是英寸为单位来表示,一种是以毫米为单位来表示,贴片电容系列的型号包括0201、0402、0603、0805、1206、1210、1812、2010、2512等等。

    贴片电容的材料常规分为四种,NPO、X5R、X7R、Y5V;NPO材质电性能最稳定,几乎不随温度,电压和时间的变化而变化,适用于低损耗,稳定性要求要的高频电路。选用NPO材质的电容容量精度在5%左右,但选用这种材质只能做容量较小的,常规100PF以下,100PF- 1000PF 也能生产,但价格较高。X7R材质比NPO 稳定性差,但容量做的比NPO的材料要高,容量精度在10%左右。 Y5V介质的电容,其稳定性较差,容量偏差在20%左右,对温度电压较敏感,但这种材质能做到很高的容量,而且价格较低,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的电路中。

    贴片电容耐压测试

    电容的耐压,表示电容在一定条件下连续使用所能承受的电压。如果加在电容上的工作电压超过额定电压,电容内部的绝缘介质就有可能被击穿,造成极片间短路或严重漏电。因此,电容的工作电压不能大于其额定耐压,以保证电路可靠工作。

    对于贴片电容耐压来说,其实是可以通过一定仪器来进行测量的。首先来看一下容量确定的方法,对于容量是可以用普通电桥测试仪器就可以测试出电容的。而对于电压来说,其耐压就用电压测试仪器,从最小开始加电压,一直加到电容烧坏为止,记录这个电压。但是:50V以下,国标2.5倍。100V~500V,国标1.5倍。630V以上,国标1.2倍出厂。也就是说,你测出来损坏电压,125V,那估计就是50V左右或者更低的35VV都有可能。

    对于电解电容器,漏电流是性能指标中重要的一项。电解电容的漏电流与电压的关系密切,漏电流随工作电压的增高而增大。当工作电压接近阳极的赋能电压时,漏电流会急剧上升。通过测试电容的漏电电流,可以推算出它的极限耐压和额定耐压,对于电路中电容耐压的取值,有直接的参考意义。

    贴片电容耐压在没有标识的情况下也是可以采用一定方法来检测和识别的。因此对于没有标识的电容产品不要随意使用,最好经过专业的检测了解电容参数之后再决定是否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