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ltium中的多个规则中,怎样可以指定使用哪条?

楼主(2019-10-08):
    请问altium中的多个规则中,怎样可以指定使用哪条?

网友:
    点击WIDTH那里,后边有列表,选择使能,就是enable哪里有勾选的就是用的,没有的就是不使用

网友A:
    规则这里基本类似

网友B:
    对规则设置优先级,将想用的提高到等级1;或者在规则enabled只勾选需要的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规则设置优先级,将想用的提高到等级1;或者在规则enabled只勾选需要的规则。。。。

    怎么能将优先级提到1?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规则这里基本类似

这个用一个设置一个,会不会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能将优先级提到1?

    请查看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一个设置一个,会不会太浪费时间了?

这个是针对lz问题的回答,如果要用好的话,可以建立多条,然后利用优先级,进行区分

网友:
    可以这样搞一下

网友:
    发错了,尴尬

网友D:
    应该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这个

非常感谢,按照这个方法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