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导入了一下PCB,结果板子全变绿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楼主(2019-10-08):
    重新导入了一下PCB,结果板子全变绿了,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因为导入后,增加了room,选择room 删除就好了

网友:
    绿了这个说法好喜感

网友:
    新导入的room报的错,删了

网友:
    新导入的时候,直接将add rooms中的勾全部去掉,或者在PCB设计中直接将room删除。

楼主:
    的确是导入后增加了room,删除room 后好了,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把ROOM删除就行

网友(2019-12-13):
    可以设置一下,导入时不加载ro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