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PCB设计时,导入元器件出现EXTRA COMPONENTS,EXTRA PIN IN NETS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9-10-08):
    如图所示,在导入元器件封装的时候出现的,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检查一下原理图和PCB封装对应的对不对,好像是说有的管脚找不到,missing 例如你原理图的器件是5个管脚,但是实际封装只有4个管脚,那么就丢了一个

网友:
    检查原理图器件符号跟PCB封装管脚是否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原理图和PCB封装对应的对不对,好像是说有的管脚找不到,missing 例如你原理图的器件是5个管脚,但 ...

是导入的时候封装库乱了,导致封装没对上报错了,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B:
    检查原理图和PCB封装对应引脚是否正确,好像是说有的管脚找不到,missing 例如你原理图的器件是5个管脚,但是实际封装只有4个管脚,那么就丢了一个;如果是封装库乱了,你可以单独做一个这个工程封装库倒进去,把多余的封装库文件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原理图和PCB封装对应引脚是否正确,好像是说有的管脚找不到,missing 例如你原理图的器件是5个管脚,但 ...

按照你的这个自己弄一个封装库的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