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手指按住芯片(不用很用力)就可以让原来不稳定、不可靠的信号变得稳定,怎么解...

楼主(2019-10-08):
在做单片机开发时偶尔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数据或某一电平量不稳定(用max232串口发送数据出现错误或单片机的某一个引脚电平不是很确定),用手指按住芯片(不用很用力)就可以让原来不稳定、不可靠的信号变得稳定,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如何解决?
一般在芯片电源处我会加0.1uf的去耦电容连接vcc和gnd,或者加上拉下拉电阻。有时候起作用,偶尔不起作用就要重新画电路板。很苦恼,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需要对芯片屏蔽?

网友:
    这么神奇么?
听起来感觉像是芯片引脚虚焊啊
要么是手指给芯片提供了一个屏蔽,难道你测试的空间存在强大的电磁干扰?

网友:
    很大可能是因为芯片收到干扰了,由于手指会影响干扰信号场。可以使用板级干扰源针对单板PCB走线和芯片引脚注入干扰找出敏感位置。

网友:
    你换给胖子按,会发现效果更好。

网友:
    应该是焊接不良,胖子按更好就是干扰(找点吸波材料贴一下)

网友(2019-11-12):
    我也遇到过多次类似的情况,试过按虚焊处理,但是应该不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