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机箱在按GJB151A做RE102测试时,结果超标(如下图所示)

楼主(2019-10-08):
有个机箱在按GJB151A做RE102测试时,结果超标(如下图所示),请教大神,该如何分析解决此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参考下面看看:
    1、某个频点的超标是否板内频率倍频上去的;
2、在机箱的缝隙使用锡箔纸包裹,看看是否会改善;
3、看看PCB板,电源是否跨区,这个也容易导致EMC问题。

网友:
    1、先找到是啥东西带出来的:线缆、缝隙;
    2、针对第一步再采取整机的外部措施;
    3、再找整机内部布局、走线。

网友:
    建议查看一下线缆屏蔽层和接头,机箱缝隙等。

网友:
    这么低的频段,线缆的可能性大些吧,拔拔线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