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改PCB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才能通过辐射发射试验。

楼主(2019-10-08):
用频谱仪探头测试PCB地平面,存在24MHz的谐波(TF卡的工作时钟),导致辐射发射严重超标。地平面上耦合了24MHz的谐波信号,请教大神,不改PCB的情况下,如何处理才能通过辐射发射试验。非常感谢!

网友:
    主是是电源平面去耦不合理,更改去耦电容,0.01UF电容;其次,是PCB走线与晶振下表面没有铺局部的地平面。

网友:
    辐射面多大啊?要么在辐射源上贴吸波片试试?

网友:
    1 找出信号源,对其时钟信号调整电容大小,
2 找出pcb上辐射最大的地方,看看有什么办法抑制,
3 外观件内部喷金属漆,进行屏蔽。

网友:
    可以展频试试,芯片支持吗?

网友:
    TF clk串磁珠试试?

网友:
    有没有结果了?

网友:
    串接时钟电阻可以改大一点,降低时钟输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