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独测试芯片输出的EVM没问题,再单独测试PA的EVM也没问题,级联起来指标就很差了。

楼主(2019-10-08):
请教大神,一个项目中,单独测试芯片输出的EVM没问题,再单独测试PA的EVM也没问题,级联起来指标就很差了,这是怎么回事?非常感谢!

网友:
    下面是实际配置的一个例子

    取参考61.2MHz,
    取整 VCO 35.75*61.2= 2187.9MHz
    下行本振频率为1093.95MHz
分频比整数部分35
小数部分3/4
REG 2  2         //Rdivider value
REG 6  2F4A
REG 9 479020   //相噪改善
REG 5 F80D  // 11_111_0000,1,5  (0001_101) F80D Enable divider
    REG 5 AB95  // 101_01_01_11,2,5 (0010_101) AB95 Setup RF buffer power to default
    REG 5 D11D  // 11_01_0001_0,3,5  (0011_101) D11D Register 3 for all modes
    REG 5 5

    REG 3  23    //Reg 3 = Integer setpoint
REG 4  C00000  //Reg4 = Frac setpoint  (24位)
    , 检查电源功耗,是否有杂散,干扰。

网友:
    功率降一降看看,本振指标怎么样,什么制式,?
    可以逐一看下级间匹配,电源干扰,本振折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