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射频接收电路!

楼主(2019-10-08):
接收机一般由天线,滤波器,LNA,混频管,ADC等组成,按电路的级联公式NF大部分只取决于第一级LNA的NF和前面的滤波器插损,想问下加入天线后天线算第一级吗?还是LNA算第一级吗?如果天线算第一级,那NF是不是主要取决于天线?天线本身也是有增益的。

网友:
    取决于天线后的第一级放大器,天线增益算进放大器增益里面吧,个人看法

网友:
    天线的增益是相对的,计算灵敏度的时候是不计算天线增益的!!!!理论灵敏度是传导灵敏度,不是辐射灵敏度,辐射灵敏度才需要加天线计算,但是辐射灵敏度对于环境的因素依赖太高,很难测试。

网友:
    没有增益的无源器件可以直接算插损,直接加到NF1里面去。

网友(2019-11-13):
    天线后的第一个LNA算第一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