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好点的ARM上的无线视频接收客户端方案啊

楼主(2019-10-08):
    ARM上面做无线传输视频接收显示,请问有什么好点的方案,jrtp+ffmpeg+SDL怎么样,求高手解答,还是用live555比较好????

网友:
    用ARM做的话,无线传输不是问题,重要的是流畅度,ARM一般主频只要400M ,如果使用的摄像头不支持 MJPEG 输出,就需要使用软件(mjpg-streamer)来压缩,这极大的耗费 CPU资源,导致远程视频不流畅 还有显示的话看利用LCD还是web来显示,建议使用web, 毕竟你只是做毕业设计,不用太难。

网友:
    我的主频是800M 软件编解码 毕业设计的要求就是用两块一模一样的板子做发送和接收 所以必须用arm开发板做各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