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中还是编译不了如下问题,请问这个该如何解决了?

楼主(2019-10-08):
    我把程序移植到ARM中去,已经使用了arm Linuxgcc工具进行了静态编译可是把文件导入arm中还会出现llegal instructions我用file命令看了那个文件如下图所示:

网友:
    这个你可以看看这个 可执行程序 依赖什么库之类的
    用readelf -d (可执行程序) 然后把相应的库文件放到你板子上去上去看看 希望能帮到你
    export LD_LIBRARY_PATH= 路径 库文件

网友:
    1、列出你的程序源码,看看是否哪里写得有问题。 2、你的板子busybox需要如何编译的?动态还是静态?

网友:
    看你的提示,好像用的还是动态链接库,是不是库没有配置上静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