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两个问题。

楼主(2019-10-08):
请教大神两个问题:

1,为什么复位引脚需要接到时钟引脚E15上,这不是一直在复位吗?
2 我将时钟引脚从E1换成了E16,跑马灯就不亮了,为什么?

非常感谢!

网友:
多看看IC datasheet;有些管脚可以复用, 有些是不能复用的

网友:
    看看板子的原理图,应该就是将时钟信号从E1输入的,改到未用的引脚就没有时钟了,LED点亮就不正常了。

网友:
    1.全局时钟引脚不作为时钟输入时可以作为普通输入引脚使用,你所谓“复位接在时钟上”,其实时复位输入信号接在的时钟输入信号的引脚上,此时该端口可作为普通输入使用;
2.3楼已经解释清楚了,E16显示为时钟输入引脚,但是在电路中接时钟的不一定是这个引脚,一般来说FPGA都具有多个全局时钟输入引脚,写程序要对应实际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