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位大神知道怎样升级ARM开发板的安卓系统?

楼主(2019-10-08):
    是AMLOGIC 8726M3 ARM Cortex-A9 1GHz 的开发板。原来带的系统是4.0的安卓,如何把原有系统升级。
    另外,板子通过USB线与电脑连接,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也找不到板子。
    请各位大侠给个建议,谢了!

网友:
    一般和手机类似,进入recoery模式,然后下载系统镜像。具体你的开发板怎么进recovery模式,这个要问厂家。

网友:
    不同的开发板,安装方式不同。和手机不同,这个需要咨询厂家,一般有单独的安装方式。例如,飞凌开发板,直接通过sd卡刷就可以。

网友A:
    这个平台应该类似小米盒子一样的,可以借助它更新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平台应该类似小米盒子一样的,可以借助它更新试一下

    这个方法也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