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把4路VGA信号拼接成一路4K@60Hz超高清信号3840*2160输出。

楼主(2019-10-08):
有一个项目,需要把4路VGA信号,每一路1920*1080,拼接成一路4K@60Hz超高清信号3840*2160输出。
这种情况需要用哪种级别的FPGA能够实现,麻烦大神给个建议。需要用到哪些资源?非常感谢!

网友:
    想法是好的,实现起来难度太大。
原因:
1.每路VGA带宽4.5G,4路带宽18G,4K@60Hz也是18G,要求缓存带宽36G,用16位DDR3芯片2片还要跑到1333;
2.4K@60Hz需要HDMI2.0传输,市面上有2.0产品但是却找不到2.0接口芯片,就算你做成了,输出也是个问题
    解决办法1:
不用FPGA,找到一款集成芯片解决问题。
解决办法2:
    找到一款4入4出的图像拼接器(这个市场上很多),输出4路870*2160的DVI信号,保证4路DVI信号是同步的。用一片FPGA,xc7a15就成,不需要缓存就把4路DVI合成一路HDMI2.0信号或者DP信号,从FPGA直接送出来,再经过一级HDMI repeater 就可以输出了。当然这个板子也可以做到拼接器里面。
解决办法3;
    降低指标,做4K@30Hz输出,输入输出信号带宽都降低了一半,总带宽18G,用16位DDR3芯片1片跑到1333,或者2片跑到800就成。FPGA可以选择ecp3-35或者70,视频输出可以直接FPGA出,也可以加个接口芯片。HDMI1.4的接口芯片相对好找。

网友:
    算带宽应该按照pclk算,这个是峰值带宽。色深通常24位。 我算的忘记乘以0.8了。4.5G是1080p hdmi信号带宽,转为数字之后乘以0.8,应为3.6G。

网友:
    DDR3带宽应该不是问题,按ar_dong的算法,即使是36G的带宽,我们用外部双通道DDR3,每个都是64bit,DDR3-1600,你算一下带宽,应该富裕很多了。

网友(2022-03-28):
    屌炸天,视频直接输出要求还是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