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LLC电源不加APFC能不能做到宽电压150-264VAC输入?

楼主(2019-10-08):
请问LLC电源不加APFC能不能做到宽电压150-264VAC输入?感谢!

网友:
虽然是可以,但又不是太好,因为,LLC的对电压变化范围要求比较小,否则,频率的变化范围比较大了,那么,还是先稳定的如PFC或者升压建立比较稳定的这里恒电压的输入会比较好一些,这样,频率的变化范围就比较小了,而且,这样还比较划算了,如果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小。那么,可以不用,如果输入的这里150伏到260伏的范围就比较大了,还是有功率因数校正会比较好一些了。

网友:
          可以,加大变压器的气息就能增加输入电压的范围,这是要降低效率为代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