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这种板子不知如何焊接?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19-10-08):
EDA365-电子硬件设计交流【3】群
红色楼主,蓝色群友)

王艳丽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这种板子不知如何焊接?请帮忙指点一下,谢谢!

Johnson
两块板上分别钻5到10个1.0mm以上的孔,并设计成PTH孔,用金属接头焊上去就好了,牢固且连接性好@王艳丽

王艳丽
水平的板子上有器件和线路没有办法做pth孔

Johnson
仅凭焊锡是没有办法牢固的,我的观点

文提_
接触位置开窗大面积开窗露铜
空余位置坐锣槽做插脚
光靠焊锡容易断

王艳丽
是的,我的接触位置是8个引脚焊盘,像芯片引脚一样。现在两个板子的焊盘都接触不到,9个引脚,分在两面总共18个引脚

水平的板子上开槽吗?这两块板焊接的时候怎么固定?

傅庆义
需要开,光靠焊锡肯定不行,跌落测试都过不了

文提_

王艳丽
没有开槽,开不了,有线路,

文提_
板子加长1.6mm 直接插进去
上面板子比下面小的话,下面板子没有走线的话
反正直接焊的话会固定不住,掉地上就断了

网友:
淘宝上有一个可以焊接的螺丝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3#detail  。用这个作为辅助固定,然后焊接。
==========
但是请你不要这杨设计,否则你们的维修会教你做人。这2个板子在维修分离的时候很容易掉焊盘。

网友:
    下面装贴片插座,上面做金手指,像插内存条那样,或者上面也装插座,和下面对插。

网友:
    无法用焊的方式,参考楼上,还可以搞一对连接器分别在两个板上

网友:
    不能开槽那还是用连接器吧,仅靠那点焊锡可保证不了强度

网友:
    焊盘留到插槽的最边上,对应的焊盘要做大些

网友:
    虚焊检测用3d x-ray,奥影检测

网友(2019-11-15):
    这有什么问题?焊锡保证电性连接,结构件保证强度。

网友:
    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妥的,设计的槽的宽度要和插接板子的厚度一致,焊接后两侧打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