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使用目标比特率为1 Mbps且GOP长度为12的CBR速率控制模式时,为什么会看到1.55 Mb...

楼主(2019-10-08):
    当使用目标比特率为1 Mbps且GOP长度为12的CBR速率控制模式时,为什么会看到1.55 Mbps的比特率?例如,control-rate = 2,target-bitrate = 1000,gop-length = 12。

网友:
    当使用目标比特率为1 Mbps且GOP长度为12的CBR速率控制模式时,一般情况下都是Zynq UltraScale + MPSoC-LogiCORE H.264 / H.265视频编解码器单元(VC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