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老师关于功放芯片损坏的问题。

楼主(2019-10-08):
来自微信群:EDA365-射频技术交流群

            (红色楼主,蓝色群友)

Captain Z:
请教一下老师关于功放芯片损坏的问题,现象是栅极短路,此时是在进行整机测试时出现的问题,外围结构件安装完好,该屏蔽的地方进行屏蔽,灌封使用的是聚氨酯发泡胶,换一个功放芯片又可能变好了,该现象不可复现,这种情况下一般是由于什么因素导致的损坏呢?

Hai wang:
没有输出驻波保护,ESD隐患,过热,输入尖脉冲;这些是可能性。@captain Z 还需要了解下你的产品

Captain Z:
输出加了隔离器,

Captain Z:
一共做了好几台,有两台的功放芯片损坏

jiao:
为啥要灌发泡胶?

Captain Z:
装入整机以后还会有ESD隐患吗

Captain Z:
三防保护@EDA365-焦老师

Hai wang:
Esd隐患是安装时发生的。整机后没有。

Captain Z:
就是装整机以后测了一下高低温,都没问题,在做振动实验时就坏了,中途没有拆过。

Hai wang:
振动时,一般没有输入信号的,有时还定义没有电源。你怎么观察到是振动时损坏?

Captain Z:
就是做了这个振动实验后再进行测试。就发现了异常,功放损坏

jiao:
重点排查装配过程esd和电路有没可能产生高脉冲

Hai wang:
@Captain Z 多大功率,功放本体尺寸是多少?

Captain Z:
10W功放

Captain Z:
增益10dB

Captain Z:
加上管脚,7×5

Hai wang:
直接报型号呀

Captain Z:
Yp160842

Captain Z:
英诺迅的

Captain Z:
灌封后是不是会影响散热?

Captain Z:
还有腔体效应。

Hai wang:
热传导性能比空气差,就会影响散热

Hai wang:
英诺迅官网上没有找到这个器件资料。看这个厂家的功放,都是塑封,大面积接地的。

Hai wang:
YP163840,的Esd是C等级,这个ESD性能应该OK的。

Hai wang:
若是已经完成高低温实验,查证产品没有问题的话。建议再检查:1、因振动导致的接口松动,因此产生的毛刺。2、除功放的输入、输出,还需要检查电源支路。电源的毛刺电压也会损伤器件

Captain Z:
这个功放是几秒钟发一次,脉宽是几百ms,不知道用的聚氨酯发泡胶是不是会影响散热,从而导致的性能恶化。

Hai wang:
@Captain Z 检验是否影响散热,可以通过高低温实验来验证,不是通过振动试验
Captain Z:
另外功放的输入功率太大导致的烧功放,对于功放是表现出什么样的特性呢?比如栅极或者漏级短路?

Hai wang:
@Captain Z 输入功率过大导致的烧毁,和输出驻波过大导致的烧毁,表现出来的都是一样的。其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

Captain Z:
这种方式烧的功放会导致功放栅极短路吗?

Hai wang:
产生大量的热量,导致最后一级的最热的地方烧毁

Captain Z:
这种过热导致的烧毁是栅极漏极阻抗都不正确了。

Captain Z:
还是阻抗虽然正常,但就是不出功率了?

Hai wang:
烧毁后,器件的输出阻抗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