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ac8668的verilog驱动代码?

楼主(2019-10-08):
    我需要同时驱动两路da  因为这个da8568上有两个模拟输出A,B
    希望大神帮我解决

    另外  我自己拙劣代码   也给大神们看看

    • `timescale 1ns / 1ps
    • module da(
    • input clk,//125M的时钟!!!
    • input rst_n,
    • output sclk,//为50M  所以周期20ns
    • output cs_n,////输出通道   就是那个sync
    • output reg clr_n,//接高电平   这样处理
    • output reg load_n,///ci此程序定义的那个接地  同步不需要管
    • output din,
    •         //input [15:0] reg1,
    •         //input [15:0] reg2,
    • output reg LED
    • );
    •

    •
    • wire clk1;
    • wire [15:0] reg1,reg2;
    • //四个变量用了一个
    • //parameter CMD_SOFT_RST = 32'h1FFF_FFFF;//0001 11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XXXX
    • //parameter CMD_POWER_ON = 32'h090A0000;
    • parameter CMD_WRITE_INPUT_REG = 32'h00000000;
    • //parameter CMD_LOAD = 32'h060000FF;//32'h060000FF0000 0110 0000000000  涓嶅  鏀逛笅; 0000 0110 0000 0000 0000 0000 1111 1111
    • wire [15:0]DA1buff;
    • wire [15:0]DA2buff;
    • reg [31:0]PSbuff;
    • reg [12:0]dacnt;  //max=4095
    • reg  xdaccsf;
    • wire xdaccsb;
    • wire we1,we2;
    •
    •

    •
    •
    • clk_wiz_0 q
    •        (
    •         // Clock out ports
    •         .clk_out1(sclk),
    •         .clk_out2(clk1),    // output clk_out1
    •         // Status and control signals
    •         .reset(rst_n), // input reset
    •        // Clock in ports
    •         .clk_in1( clk));
    •
    •
    •     wave_gen  a( .clk1(clk1),
    •          .rst_n(rst_n),
    •          .reg1(reg1),
    •          .reg2(reg2)
    •
    •         );
    • // DAC8568 是32位寄存器,写一次寄存器需要32个sclk
    • assign we1     = (dacnt == 12'd1)  ?  1'b1 : 1'b0; //we1 cnt 1   + 32 = 33
    • assign we2     = (dacnt == 12'd38) ?  1'b1 : 1'b0; //we2 cnt 38  + 32 = 70
    • assign xdaccsb =        (dacnt > 12'd0   && dacnt < 12'd33)  ? 1'b0 :        //片选?  给100ns转换时间
    •                                         (dacnt > 12'd38  && dacnt < 12'd71)  ? 1'b0 : 1;
    • assign DA1buff   =   reg1; //12'h555;//12'hFFF - DA1 ;
    • assign DA2buff   =   reg2; //12'hAAA;//12'hFFF - DA2 ;
    • //assign sclk = clk;
    • assign cs_n = xdaccsf;
    • assign din  = PSbuff[31];
    • //assign clr_n = 1'b1;
    •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 (rst_n)
    •         begin
    •                 xdaccsf <= 1'b1;
    •                 led<=1'b0;
    •                 end
    •         else
    •         begin
    •                 xdaccsf <= xdaccsb;
    •                 led<=1'b1;
    •                 end
    • end
    •
    • always @(posedge s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 (rst_n)
    •              begin
    •              clr_n=1'b1;
    •                    load_n=1'b0;
    •               dacnt <= 12'd0;
    •                 PSbuff <= 32'h00000000;
    •                 end
    •         else if( dacnt==12'd72) // 澶嶄綅鍚庣涓?涓懆鏈熻繘琛屽垵濮嬪寲     daenable 浣胯兘
    •
    •                 dacnt <= 12'd0;
    •         else
    •                   begin
    •                   clr_n=1'b1;
    •           load_n=1'b0;
    •                   dacnt <= dacnt+1'd1;
    •                                 if (we1)
    •                                         PSbuff <=  CMD_WRITE_INPUT_REG | 0<<20 | DA1buff << 4; //因为后四位没用  无关的  移动是因为地址在动
    •                                 else if (we2)
    •                                         PSbuff <=  CMD_WRITE_INPUT_REG | 1<<20 | DA2buff << 4;
    •
    •                                 else
    •                                         PSbuff <= {PSbuff[30:0],1'bZ};        //默认高阻态
    •                         end
    •
    • end
    • endmodule
    • `timescale 1ns / 1ps
    • module wave_gen( clk1,
    •          rst_n,reg1,reg2
    •   );
    • parameter  c=16'd655;
    • input clk1, rst_n;
    • output [15:0] reg1, reg2;
    • reg [15:0] y=1'b1;
    • reg  [15:0] cnt =1'b1;
    • reg  [15:0] cnt1 =1'b0;
    • reg[15:0]  reg1,reg2;
    •    always @(posedge clk1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if (rst_n)
    •       begin
    •       cnt1 <= 12'd0;
    •        cnt <= 12'd1;
    •          end
    •       else if(cnt1==12'd72) // 澶嶄綅鍚庣涓?涓懆鏈熻繘琛屽垵濮嬪寲     daenable 浣胯兘
    •           begin
    •           cnt1 <= 12'd0;
    •
    •               cnt<=cnt+1;
    •                 y<=c*cnt;
    •                 end
    •           else  if  (cnt==100)
    •                        cnt<=1;
    •     else
    •       begin
    •           cnt1 <= cnt1+1'd1;
    •           reg1<=y;
    •            reg2<=y;
    •           end
    •   end

    •
    •
    • //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         // if(rst_n)
    •         // begin
    •           // cnt1<=12'd0;
    •          //  end
    •       //  else
    •           //  begin
    •            // reg1<=y;
    •            // reg2<=y;
    •               //   end;
    •    // end
    • endmodule

楼主:
    给自己打个气,希望大神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