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置可以不出现这个提示?

楼主(2019-10-08):
导过PCB后就出现这个提示,要在哪里设置可以不出现这个提示呢?
谢谢!

网友:
T-D,不勾选即可。
也可以在规则里将对应项设置为0。

网友:
关闭在线DRC检查,或者在design rule checker里面不勾选。但是个人建议对封装修改以下会比较好,阻焊到丝印还是需要预留一定的距离。这样也可以减轻板厂的那边的工作量。

网友A:
这是丝印与焊盘、阻焊间距报错,怎么修改看截图;建议一定间距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丝印与焊盘、阻焊间距报错,怎么修改看截图;建议一定间距设计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