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安装了matlab2018a,点击图标运行时,显示“管理策略不允许使用”,求教怎么办

楼主(2019-10-08):
    成功安装了matlab2018a,点击图标运行时,显示“管理策略不允许使用”,求教怎么办

网友:
    先试试看是不是这个问题: 开始-运行-gpedit.msc-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软件限制策略。看里面是不是对matlab2018a进行了限制。在“其它规则”中,双击打开一个路径,如果有matlab2018a就删除这个规则,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