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怎样利用matlab进行分组运算,哪位大神给指导一下吧

楼主(2019-10-08):
    各位大神好,本人现在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不知如何使用matlab进行分组预算。
如图所示,本人已将数据进行分组完毕,运算部分的代码很简单,本人也已经完成,只是这个识别分组这里不太会,如果不能实现分组识别计算的话,几万组数据只保存在一个excel文件中,手动输入的话,确实有些繁琐,烦请各位老师指导一下。
本人已完成的代码部分也一并提交,代码中的数据为其中一组数据,望各位老师予以添加修改并指导,多谢!

    目前本人的代码只是将图片中的前两列数据手动复制进代码,本人想直接将图中的三列数据全部导进去,并根据第三列的数组进行分组计算(数字相同的为一组)

    ps:本人使用的是Matlab r2018a,运行环境的macos

 x = [4.1441    0
    4.4684  0
    5.7308  0.002
    9.4417  0.0042
    11.6335 0.0059
    13.4882 0.0073
    14.247  0.0078
14.6688 0.008
13.7427 0.0068
    11.8059 0.0044
8.6033  0.0015
    5.2315  -0.0013
1.6184  -0.0036
-0.8267 -0.0055
    -3.5249 -0.0076
-5.0424 -0.0089
    -5.97   -0.0096
-5.9694 -0.0099
-5.5492 -0.0089
    -3.0212 -0.0062
-0.4088 -0.0035];
    %  p0=[1 1 1 1 1 1];
0=[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0.005];
warning off
    F=@(p,x)p(1)*x(:,1).^2+p(2)*x(:,1).*x(:,2)+p(3)*x(:,2).^2+p(4)*x(:,1)+p(5)*x(:,2)+p(6);
    % 拟合系数,最小二乘方法
p=nlinfit(x,zeros(size(x,1),1),F,p0);
    p(1)
p(2)
    p(3)
p(4)
p(5)
    p(6)

A=p(1)/p(6);
    B=p(2)/p(6);
    C=p(3)/p(6);
D=p(4)/p(6);
E=p(5)/p(6);

%%椭圆中心
    X_center = (B*E-2*C*D)/(4*A*C - B^2);
Y_center = (B*D-2*A*E)/(4*A*C - B^2);
    fprintf(' X_center=%g, Y_center=%g\n',X_center,Y_center);
    %%长短轴
a= 2*sqrt((2*A*(X_center^2)+2*C*(Y_center^2)+2*B*X_center*Y_center-2)/(A+C+sqrt(((A-C)^2+B^2))));
b= 2*sqrt((2*A*(X_center^2)+2*C*(Y_center^2)+2*B*X_center*Y_center-2)/(A+C-sqrt(((A-C)^2+B^2))));

%%长轴倾角
    q=0.5 * atan(B/(A-C));
    fprintf(' q=%g\n',q);

    fprintf(' a=%g, b=%g\n',a,b);
    plot(x(:,1),x(:,2),'ro');

hold on;
xmin=min(x(:,1));
xmax=max(x(:,1));
    ymin=min(x(:,2));
    ymax=max(x(:,2));
xmid=(xmax+xmin)/2;
ymid=(ymax+ymin)/2;
    stri=(xmax-xmid)*(ymax-ymid)/2;
    S=a*b*pi;
    z=S/4/pi/stri;
    % 将数据组集到data
    data = [xmin',ymin',xmax',ymax',xmid',ymid',a', b', A', B',C',D',E',stri',S',z'];
    % 将data切割成m*n的cell矩阵
[m, n] = size(data);
data_cell = mat2cell(data, ones(m,1), ones(n,1));
% 添加变量名称
    title = {'xmin','ymin','xmax','ymax','xmid','ymid','a', 'b', 'A', 'B','C','D','E','stri','S','z'};
% 将变量名称和数值组集到result
    result = [title; data_cell];
% 将result写入到wind.xls文件中
    s = xlswrite('wind.xls', result);

    % 作图
    %ezplot(@(x,y)F(p,[x,y]),[xmin,xmax,ymin,ymax]);
%title('曲线拟合');
    %legend('样本点','拟合曲线')

网友:
    帮你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