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次伸手党——是否有了解干簧管的同仁

楼主(2019-10-08):
自己想做一个设计,仪表放大器前端用干簧管去做零电平校准(即把仪表放大器的前端用干簧管短接,使得差分电压接近于0,之前用模拟开关去做,噪声非常大),
对干簧管的疑问如下:
1、静态电流非常小(干簧管本质上是一种机械开关,静态电流就是0?);
2、导通阻抗Ron非常小(模拟开关的导通阻抗是Rds,干簧管是机械弹片导通之后的阻抗而已?)

楼主:
是否合适的型号的干簧管继电器推荐

网友:
Meder 是在儀器中常見到的品牌,如果你不是那麼在意質量及壽命,以前我們常用冠西電子Cosmo的產品。

http://www.cosmo-ic.com/C_ProductdETAIL-H.asp?title=Reed%20Relay

网友:
還有一家拓緯實業TOPWARD

http://www.relay.com.tw/products/34B5c43eB97eB909

网友A:
干簧管就如作者所说,本质上属于机械开关;干簧管本身受磁力或电磁力吸引使得两者导通;
在不受磁力会电磁力影响的静态下,干簧管本身电流为接近于0;即相当于高阻态;
当收到磁力或电磁力影响导通时,干簧管内两个弹片紧密接触(干簧管弹片属强导电材质,且干簧管内为真空状态),此时内阻接近于0;
在使用中,由于干簧管本身材质很脆弱,不宜受外力;否则会引起干簧管封装壁破裂,导致弹片在非真空状态,长期会影响干簧管使用寿命;
严重的话,干簧管就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上说的对,干簧管就是个机械开关嘛,导通电阻就是触点接触电阻呗

网友:
干簧管要选用质量好的,有些干簧管的触点有氧化迹象,闭合电阻不可忽略!静态电流哪里谈得上,直接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簧管就如作者所说,本质上属于机械开关;干簧管本身受磁力或电磁力吸引使得两者导通;
在不受磁力会电磁 ...

感谢!亲自试了下干簧管,发现是挺简单的东东

网友B(2019-11-15):
用霍尔开关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霍尔开关不行吗?

需要的是低噪声,容易控制的方案

网友:
何不考虑普通的小信号继电器呢?高见泽、罗姆、松下、国产松乐,常开、常闭、各种线圈电压都有,10脚DIP IC大小。干簧管虽细长,它也是磁场驱动,也须要个线圈产生磁场才能工作,做成干簧继电器,尺寸反而更大。

网友:
要考虑触点以后氧化,有阻抗等问题

网友:
    没听过啊,好专业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