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不到单片机,怎么搞?

楼主(2019-10-09):
检测不到单片机,怎么搞?

网友:
都啥时候了,还自己焊洞洞板

楼主:
大四实验室,老师让用的

网友:
    电容选20PF---30PF都可以。

网友A:
    这不需要外接晶振
    可以用内部的震荡,也可以用外部接晶振
直接插上线就可以下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需要外接晶振
    可以用内部的震荡,也可以用外部接晶振
直接插上线就可以下载了

但是,检测不到单片机,怎么搞?

网友:
    首先看你的最小系统,是不是正常
1 电源,地
2 复位电路
3 时钟电路
    看你的图上,有没有复位电路

网友:
    检测你的串口TX,RX
    是否接反
如果接反,也是检测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