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电流电源过孔, 你习惯用多大的过孔?

楼主(2019-10-09):
大电流的电源过孔,大家习惯用多大的过孔呢?

网友:
    统一用55 25的孔,大电流的就多打几个

网友:
    孔类型可以用不同的,只要确保通流够就可以了

网友:
    我一般就用default下面通用孔,和单线一样的

网友:
    如果电源走线是通过过孔来解决大电流问题,那就要尽量多些,孔大孔小,孔多孔少,综合考虑PCB的强度,大孔,容易使PCB的强度下降,多个小孔PCB的强度高点
还有散热均匀问题,PCB的强度决定于厚度

网友:
    50pad 25ho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