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allegro里给元器件赋予Value值

楼主(2019-10-09):
    没有原理图,PCB图是由AD导过来的,Value值变成了package的display层,无法导出BOM表,求问怎么把Value值改到Compnent里,谢谢!!!% o9 h4 |  n3 h+ ^4 ?

网友:
    导入的网表格式要按修改成"0603!0603!470uf;c01"或"!0603!470uf;c01"

网友:
    转过来的封装里面的value层的文字没有加上吧?

网友:
    那么就用AD导BOM呢

网友:
    文字没有加上

网友(2023-04-05):
    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
    导出bom时添加package的display层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