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喇叭有什么仪器可以测试它有没有正常工作吗

楼主(2019-10-09):
请教下,下面这种超声波喇叭有什么仪器可以测试它有没有正常工作吗,现在是用示波器量波形,有什么仪器可以测量它的分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流表

这个喇叭是压电陶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喇叭是压电陶瓷的

压电陶瓷也有电流啊,用微安表

网友:
mems MIC, 楼氏有些能到100k。

网友:
25k的话,一般的mic应该也是可以测到的,只是灵敏度差点。拿个普通的耳麦,对准喇叭,然后在电脑上用RMAA软件就能看了。注意采样率得96kHz以上才行

网友:
简单用麦克风搭个接收电路,用示波器看看接收到的信号呗

网友:
Ultrasonic Meter

http://www.leo-sonic.com.tw/en/product-6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