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 讲解stat函数

楼主(2019-10-09):
表头文件: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unistd.h>

定义函数:    int stat(const char *file_name, struct stat *buf);

函数说明:    通过文件名filename获取文件信息,并保存在buf所指的结构体stat中

返回值:     执行成功则返回0,失败返回-1,错误代码存于errno

错误代码:
    ENOENT         参数file_name指定的文件不存在
    ENOTDIR        路径中的目录存在但却非真正的目录
    ELOOP          欲打开的文件有过多符号连接问题,上限为16符号连接
    EFAULT         参数buf为无效指针,指向无法存在的内存空间
    EACCESS        存取文件时被拒绝
    ENOMEM         核心内存不足
    ENAMETOOLONG   参数file_name的路径名称太长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struct stat buf;
    stat("/etc/hosts", &buf);
    printf("/etc/hosts file size = %d/n", buf.st_size);
}

-----------------------------------------------------
struct stat {
    dev_t         st_dev;       //文件的设备编号
    ino_t         st_ino;       //节点
    mode_t        st_mode;      //文件的类型和存取的权限
    nlink_t       st_nlink;     //连到该文件的硬连接数目,刚建立的文件值为1
    uid_t         st_uid;       //用户ID
    gid_t         st_gid;       //组ID
    dev_t         st_rdev;      //(设备类型)若此文件为设备文件,则为其设备编号
    off_t         st_size;      //文件字节数(文件大小)
    unsigned long st_blksize;   //块大小(文件系统的I/O 缓冲区大小)
    unsigned long st_blocks;    //块数
    time_t        st_atime;     //最后一次访问时间
    time_t        st_mtime;     //最后一次修改时间
    time_t        st_ctime;     //最后一次改变时间(指属性)
};

先前所描述的st_mode 则定义了下列数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