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智能手机中钽电容的替换方案(啸叫对策MLCC篇)

楼主(2019-10-09):
有关智能手机中钽电容的替换方案(啸叫对策MLCC篇)

【导读】智能手机的GSM用PA电源中搭载钽电容的例子有很多。本文将对智能手机上搭载的钽电容(以下称为Ta电容器)替换为多层陶瓷电容器(以下称为MLCC)进行评估。

1、于评估对象

购买市场上出售的智能手机进行评估。电池电路的配线图的一部分(本公司自行解析的结果)如下图所示。

如图所示,Ta电容器连接在GSM用PA的电源附近。

2、Ta电容器的替换方案

替换方案如下所示。替换产品选择啸叫对策用MLCC、ZRB18系列。如下面贴装照片所示,贴装面积减少50%。

【替换方案】

C1:Ta电容器100uF/3216size×1pcs→ 啸叫对策用MLCC 22uF/6.3V/1608size×2pcss

3、Ta电容器替换评估

替换前后对以下特性进行了确认。

1)发射特性

PA电源的电容器会影响发射信号质量,在替换电容器时需要确认发射特性。

2) 电压变动

因为电源线的阻抗发生变化,噪声重叠也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需要确认电源线的电压变动。

3) 啸叫评估

GSM PA是在可听频率(217Hz)下的突发模式工作,所以需要进行啸叫评估。在此,对音压级进行评估。

4、发射特性和电压变动评估

在下图的测量中,进行发射特性和电压变动的评估。

?发射特性的结果(1)

<发射特性 GSM850MHz GSM900MHz mode>

替换后的发射特性满足GSM标准!

?发射特性的结果(2)

<发射特性 GSM1800MHz GSM1900MHz mode>

替换后的发射特性满足GSM标准!

?电压变动结果(1)

<GSM850MHz模式、GSM900MHz模式的电压变动结果>

重叠在电源线上的噪声等级变小!! (改善7~8%)

?电压变动结果(2)

<GSM1800MHz模式、GSM1900MHz模式的电压变动结果>

重叠在电源线上的噪声等级变小!! (14~22%改善)

5、啸叫评估

用下图所示的测量系统评估音压级。

评估时,首先评估相同容量的通用品MLCC,然后评估了啸叫对策产品。

【音压级的结果】

音压级改善几乎相同。(无显著性差异)

6、评估结果总结

对连接在电池电路的GSM用PA电源线的Ta电容器的替换评估。

本次置换评估中,对GSM通信时的①发射特性、②蓄电池的电压变动和③啸叫进行评估。

1)发射特性

发射特性与初期几乎一致。符合GSM标准。

2) 电压变动评估

电压变动⊿V比初期小7~22%。

3) 音压级评估

音压级和使用Ta电容相比实现了同等水平。

7、替换成MLCC的优势

还有其他替换成MLCC的优势吗?如下所示。

【特性方面的优势】

由上图可知,大于100kHz频率时,与Ta电容器(MnO2) 100uF相比,尽管MLCC 22uF的静电容量小,但其阻抗更小。这是因为MLCC的ESR、ESL更小。

可以说在高频带域,MLCC的静噪效果更佳明显!!

【自发热(纵轴) vs. 纹波电流(横轴)】

MLCC因为低ESR,所以自发热变小。

【直流击穿电压特性】

MLCC耐异常电压!!

8、总结

对GSM用PA电源线的Ta电容器的替换进行评估。

此外,为您介绍了替换成MLCC的优势。

发射特性•电压变动•啸叫对策

电压变动⊿V比初期改善7~22%。

发射特性与初期几乎一致。符合GSM标准。

音压级和初期具有同等水平。

替换成MLCC的优势

MLCC因为低ESR•ESL,所以静噪效果明显。

MLCC因为低ESR,所以自发热小。

MLCC耐电压高。

本文的替换方案如下所示。

替换方案 C1:Ta电容器100uF/3216size×1pcs → 啸叫对策用MLCC 22uF/6.3V/1608size×2pcs

替换产品型号:ZRB18AR60J226ME01

置请考虑替换方案。

网友:
呼啸一定要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