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贴片的物料损耗原因及如何解决

楼主(2019-10-09):
在电子加工厂的生产中有一个问题是无法避免且让人难受的,那就是PCBA贴片生产中的损耗问题,下面专业一站式PCBA服务商佩特科技给大家从人为因素、机器因素、物料原因、作业方法等四方面来分析一下PCBA贴片的物料损耗原因及如何解决。
一、人为因素
1、安装物料时撕料带太长、压料太多造成物料遗失损耗;
解决方法:培训PCBA贴片的操作员装料时保留两三个空位,压料至料窗看到物料OK,这样可检查FEEDER齿轮位置、卷带张力。
2FEEDER安装后TABLE上有杂物造成不到位、晃动取不到料;
解决方法:培训PCBA贴片的操作员装FEEDER时检查机器TABLEFEEDER 底座是否有杂物,转拉时清洁机器TABLE
3、物料盘未安装到FEEDER上造成卡盘、FEEDERTAPE浮高抛料;
解决方法:严格要求SMT贴片操作员换料时必须将料盘装到FEEDER上。
4、未及时清除卷料带造成张力改变、不卷带、送料不良、 FEEDER TAPE浮高抛料;
解决方法:严格要求操作员换料时必须将卷带清除干净。
5、放反板、跳错板、擦板等造成损耗;
解决方法:严格要求SMT代工代料的操作员按作业指导书操作,在指导书上标示拼板位置、进板方向和注意事项。
6、看错料站位、P/N造成错料;
解决方法:培训操作员核对物料P/N和机器报警显示、排料表站位。
7、物料数量错误、多出PCBA、物料误作料盘丢失;
解决方法:要求物料员进出生产线所有物料、PCBA必须清点数量和登记当班核对生产数量和拉存数量。
8、所编辑的程序中包装参数设置不对,所用送料次数与包装PITCH 不符造成抛料;
解决方法:根据物料包装修改PACKEDDATA
9、所编辑的程序中贴装位置与站位设置错误造成错料;
解决方法:做程序时核对BOM和图纸,贴出首检板要重新确认核对BOM和图纸。
10、生产过程中FEEDERNOZZLE、物料原因抛料技术员未及时跟进抛料、 数据造成大量抛料;
解决方法:要求跟线技术员必须实时监控机器运行状况,机器报警时必须现场处理观察。每小时抛料报表必须技术员签名确认并写改善措施,有签名确认两小时未处理的必须要解析原因并上报助理工程师处理。
11、未扣好Feeder,未检查Feeder便上料;
解决方法:要求PCBA贴片加工操作员按WI要求作业,安装前后都检查FEEDER,技术员和管理检查确认。
12FEEDER随便叠放造成变形、FEEDERSTOPPER随便拆卸乱放;
解决方法:要求操作员所有FEEDER必须放置在FEEDER车上严禁叠放、乱放,跟线严禁乱拆FEEDER配件。
13、不良FEEDER未及时送维修重复使用造成抛料;
解决方法:要求PCBA代工代料的操作员所有不良FEEDER必须标识清楚送FEEDER维修站维修、校正。
二、机器因素
1、吸嘴变形,堵塞,破损、真空气压不足,漏气,造成吸料不起 ,取料不正,识别通不过而抛料;
解决方法:要求技术员必须每天点检设备,测试NOZZLE中心,清洗吸嘴,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
2、弹簧张力不够、吸嘴与HOLD不协调上下不顺造成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
3HOLD/SHAFTPISTON变形、吸嘴弯曲、吸嘴磨损变短造成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
4、取料不在料的中心位置,取料高度不正确(一般以碰到零件后下 压0.05MM为准)而造成偏位,取料不正,有偏移,识别时跟对应的数据参数不符而被识别系统当做无效料抛弃;
解决方法: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校正机 器原点。
5、真空阀、真空过滤芯脏、有异物堵塞真空气管通道不顺畅,吸着时瞬间真空不够设备的运行速度造成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要求PCBA加工的技术员必须每天清洗吸嘴,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
6、机器定位不水平震动大、机器与FEEDER共振造成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检查设备水平固定支撑螺母。
7、丝杆、轴承磨损松动造成运行时震动、行程改变而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严禁用风枪吹机器内部,防止灰尘、杂物、元件粘附在丝杆上。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
8、马达轴承磨损、读码器和放大器老化造成机器原点改变、运行数据不精确而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校正机器原点。
9、视觉、雷射镜头、吸嘴反光纸不清洁,有杂物干扰相机识别造成处理不良;
解决方法:要求PCBA包工包料的技术员必须每天点检设备,测试NOZZLE中心,清洗吸嘴,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
10、识别光源选择不当、灯管老化发光强度、灰度不够造成处理不良;
解决方法: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测试相机的辉度和灯管的亮 度,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
11、反光棱镜老化积炭、磨损刮花造成处理不良;
解决方法: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
12、气压不足,真空有泄漏造成气压不足而取料不起或取起之后在去贴的途中掉落;
解决方法: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
13、供料器压盖变形、弹簧张力不够造成料带没有卡在供料器的棘齿 轮上、不卷带抛料;
解决方法:要求操作员所有不良FEEDER必须标识清楚送FEEDER维修站维修、校正,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
14、相机松动、老化造成识别不良抛料;
解决方法: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
15、供料器棘齿轮、驱动爪、定位爪磨损、电气不良、送料马达不良造成供料器进料不畅取料不到或不良而抛料;
解决方法:要求PCBA贴片的操作员所有不良FEEDER必须标识清楚送FEEDER维修站维修、校正,检查和更换易损配
16、机器供料平台磨损造成FEEDER安装后松动而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按计划定期保养设备,检查和更换易损配件。
三、物料原因
1、元件污脏、破损、来料不规则,引脚氧化等不合格产品造成识别不良 ;
解决方法:反馈IQC与供应商沟通更换物料。
2、元件磁化、元件包装太紧,料框对元件磨擦力太大造成吸不起来;
解决方法:反馈IQC与供应商沟通更换物料。
3、元件尺寸或封装尺寸、间距、方向不一至造成取料不良、识别不良;
解决方法:反馈IQC与供应商沟通更换物料,PCBA加工来料时必须检查同一P/N物料的包装和本体形状。
4、元件磁化、料带粘性太强,卷带时料粘附在料带上;
解决方法:反馈IQC与供应商沟通更换物料。
5、元件可吸着面太小造成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反馈IQC与供应商沟通更换物料,降低机器运行速度。
6、盛放元件的料孔径太大,元件尺寸与包装尺寸不符造成送料时侧 立、翻件、位置不正而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反馈IQC与供应商沟通更换物料。
7、料带送料孔与料孔误差大,PCBA贴片换料后吸取位置发生变化;
解决方法:反馈IQC与供应商沟通更换物料。
8、卷料带张力不一至,过软易拉长不卷带;过脆易拉断取不到料;
解决方法:反馈IQC与供应商沟通更换物料。
9、来料包装不规范、散装无法用机器贴装;
解决方法:反馈IQC与供应商沟通更换物料。
四、作业方法
1、用错不同包装型号FEEDER,纸带用凹槽、胶带用平槽造成取不到料;
解决方法:培训PCBA贴片的操作员识别物料包装与FEEDER的选择。
2、用错不同规格FEEDER0603物料用0802FEEDRE0402物料用0804FEEDER0603物料用Ø1.3MM料盖、0402物料用Ø1.0MM料盖、0805物料用Ø1.0MM料盖、调错FEEDERPITCH造成取不到料;
解决方法:培训操作员识别物料本体大小、形状与FEEDER料盖选择。
3、人员不按作业指导书标准作业;
解决方法:严格PCBA工厂要求按作业指导书标准作业,定期考核操作 技能,管理监督评核。
4、接料不良、料带折弯、卷料带张力太紧、料带孔对不上齿轮造成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严格要求SMT工厂按作业指导书标准作业,培训考核操作技能,管理监督评核。
5、卷料带张力不够,不按标准安装卷料带造成不卷带;
解决方法:严格要求按作业指导书标准作业,培训考核操作技能,管理监督评核。
6、物料安装后有空位造成取不到料;
解决方法:严格要求PCBA工厂按作业指导书标准作业,培训考核操作技能,管理监督评核。
生产环境
1、车间温度高、湿度不够造成物料干燥产生灰尘、静电
解决方法:实时监控车间温湿度,增加空调和加湿机。
2、车间、仓库湿度高,物料吸收空气中水份造成取料不良;
解决方法:实时监控车间、货仓温湿度,增加空调和通风设备。
3、车间密封性不好,防尘设施差,灰尘太多造成机器容易脏污、真空阻塞;
解决方法:严禁使用风枪吹机器电器设施、物料,车间门口增加 地毯除尘。
4、装料台、FEEDER车不够造成装料不标准、FEEDER损坏变形;
解决方法:增加装料台、FEEDER车,严格按WI要求作业。
广州佩特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广州地区老牌电子加工厂,能够给你提供优质的SMT贴片加工服务,同时还有丰富的PCBA加工经验,PCBA包工包料为你解忧。佩特科技还可以承接DIP插件加工及PCB生产、电子线路板制造一站式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