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设置器件本体里面嵌套器件 不报错

楼主(2019-10-09):
allegro中怎么设置器件本体里面嵌套器件 不报错

网友:
    报错留着就得了,不影响

网友:
    直接Display->Waive DRCs->Waive就行啦,纠结那么多干嘛哈!

网友A:
    是屏蔽罩之类和其中的元件不报错吗?可以设置封装的Package_Hight_Min的值大于嵌套于其中的元件的Package_Hight_Max,这样就不会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屏蔽罩之类和其中的元件不报错吗?可以设置封装的Package_Hight_Min的值大于嵌套于其中的元件的Package_H ...

不是,是兼容设计,为了节约面积 把小器件的封装放到大器件里面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是兼容设计,为了节约面积 把小器件的封装放到大器件里面去

    那可以在set up-Constraints-modes里面关掉同网络的pin to pin的DRC检测。这样就只会报package之间的错误,这一个错误提示留着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