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晶振外接电容,用啥类型的比如陶瓷的,贴片的等等都可以吗?只要容量是20pf就行吗?

楼主(2019-10-09):
单片机晶振外接电容,用啥类型的比如陶瓷的,贴片的等等都可以吗?只要容量是20pf就行吗?

网友:
    这个无所谓的吧
    贴片的好看点

网友:
    是的
20PF-30PF都可以

楼主:
材质不影响就行
第一次搞硬件,先把最小系统搞好。
晶振没有电容好像不能用的吧

网友:
    看产品类型,要求高就用NPO的,不高的话,普通的贴片电容就行,精度要高一点。

网友:
    先搞最小系统
没问题了,一点一点加

楼主:
    只有P0口需要上拉电阻吗?
    P1,p2都不需要?

网友:
    51的话只有P0需要上拉

网友:
    89c51和52的P0口必须加上拉电阻

网友:
    单片机就是搞好C语言

网友:
    51差不多了,就可以搞ARM了

网友:
    焊工不咋地。

楼主:
有点丑
反正你就自己玩
能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