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二极管升压电路详细解析

楼主(2019-10-09):
    电容二极管升压电路详细解析

    当电路未通电时,各处电平都是0V。

    当通电时,右上角+5V_ALWP通过D32的1引脚对C710、C722、C715、C719进行充电,此时电容上两端的电位如上图所示。此时+15V_ALWP输出端口的实际电平为5V。

    当U64的Y引脚开始输出幅值为5V的方波,当Y第一次处于5V电位时:

    1.由于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此时C715两端的电压为左边5V,右边为10V,然后电流经过D35的2引脚对C719电容充电,充完电后C719的电压升到了10V。

    2.同时,Y输出的5V也对C710进行充电,C710两端的电压为左边5V,右边为10V,然后电流经过D32的2引脚对C722进行充电,充完电后C722的电压升到了10V。

    此时+15V_ALWP输出端口的实际电平为10V。

    当U64的Y引脚开始输出幅值为5V的方波,当Y第一次处于0V电位时:

    1.由于电容两端的电位不能突变,此时C715两端的电压为左边0V,右边5V。当C715电压为5V后,由于C722电压10V大于C715的5V,C722会对C715充电。充电后C715=C722=7.5V。此时C715的电压依然比C719的电压低。但是由于D32二极管反向截止,所以C719不会对C715充电。C719的电压保持在10V。

    2.同时,C710的电压为左边0V,右边5V,C722的左端电压为7.5V,由于D32的2引脚的反向截止,C722依然不会对C710充电,C722保持在7.5V。

    当Y第二次处于5V时,C722通过C710、D32的2引脚又被充电为10V。当Y又处于低电平时,C722(10V)对C715(7.5V)充电。C715的电压变为8.75V。经过数次过程后,C715两端的电压差上升为了10V,当Y再次为5V时,C715的右端的电位变为了15V。当然,在整个过程中,C715都在通过D35的2引脚向C719充电。

    最终+15V_ALWP输出端口的电平变为了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