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局时,拖动元件总会出现警告“Cannot load 3D model from file”,请问如何解决?

楼主(2019-10-09):
(图片)

网友:
这个是你封装3D模型有问题,如果不要3D直接在封装里面去掉就好了,需要的话,重新添加。

楼主:
就是元件没有3D模型,在设置里边关掉一些3D的选项,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有可能是BUG,软件重新打开

网友:
    打开出问题元件所在的库(*.libpkg),之后点击打开里面出问题元件所在的*.pcblib文件,按数字3转换到3D模式下观看,点开左侧PCB library一项一项浏览元件PCB,当浏览到那些丢失了3D step模型的元件时程序会显示一个警告对话框,这时的3D视图上也会有一个红色的框架表示原来的3D模型丢失,这时双击这个红色框架里的任何一个地方会弹出step文件导入对话框,点击insert step model重新插入对应的step模型然后确定即可,丢失的3D模型就又回来了。如此重复直到元件库里的所有元件3D模型都确认之后,再重新compile一下元件库并保存。这时再去打开之前的PCB文件并移动元件,Cannot load 3d mode的警告就不会再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