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实用的使用sz与rz命令来SecureCRT上传、下载文件

楼主(2019-10-09):
超实用的使用sz与rz命令来SecureCRT上传、下载文件

借助securtCRT,使用linux命令sz可以很方便的将服务器上的文件下载到本地,使用rz命令则是把本地文件上传到服务器。

    其中,对于sz和rz的理解与记忆我用了如下的方法(很多时候容易搞混):

    sz中的s意为send(发送),告诉客户端,我(服务器)要发送文件 send to cilent,就等同于客户端在下载。

    rz中的r意为received(接收),告诉客户端,我(服务器)要接收文件 received by cilent,就等同于客户端在上传。

    记住一点,不论是send还是received,动作都是在服务器上发起的。我们习惯了说上传或是下载,其实大可不必。使用这两个命令,只要思考一点,是要把文件从服务器上发送出去,还是从客户端接上接收回来,就可以了。

    若想把文件从客户端上传到服务器,就是服务器将文件接收回来,逻辑是:我(客户端)上传,你(服务器)接收,使用rz。

    若想把文件从服务器上下载回(到客户端),就是服务器将文件发送出去,逻辑是:我下载(客户端),你(服务器)发送,使用sz。

    好吧,最后总结为一句话:

    我(客户端)上传,你(服务器)接收(RZ),我下载(客户端),你(服务器)发送(SZ)。

-----------------------------------------------------------------------------------------------------------------------------

sz用法:

        下载一个文件        sz filename         下载多个文件        sz filename1 filename2        下载dir目录下的所有文件,不包含dir下的文件夹        sz dir/*

下载文件存放位置在securtCRT中设置,位于:

英文版 options — session options — X/Y/Zmodem。

中文版 选项— 会话选项— X/Y/Zmodem。

rz用法:

输入rz回车后,会出现文件选择对话框,选择需要上传文件,一次可以指定多个文件,上传到服务器的路径为当前执行rz命令的目录。

-----------------------------------------------------------------------------------------------------------------------------

操作示例:

先进行上传操作,我们使用 rz命令,出现如下:

网友:
超实用的使用sz与rz命令来SecureCRT上传、下载文件。

网友(2019-12-17):
    看一下,SecureCRT上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