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好PCB后进行DRC一直在DRC,请问这是死机了吗?

楼主(2019-10-09):
    画好PCB后进行DRC一直在DRC,请问这是死机了吗?还是软件有问题?

网友:
    你电脑配置太低处理不动了吧

网友:
    可能和电脑配置有关系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直接强制关闭软件吧或者等,感觉跟软件自身的关系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