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AD19原理图放置器件过程中无法使用交互快捷键?

楼主(2019-10-09):
本人刚刚从AD15转到AD19,在使用过程中发现:
1.在放置原理图器件符号的时候,无法使用水平翻转和垂直翻转的快捷键X和Y,也无法使用属性编辑键Tab。
2.后来在Customize中找到了Flip with reference to axis-X和Flip with reference to  axis-Y,原来在AD19中这两个命令没有设置快捷键,后来设置完后仍然无法使用X和Y。
3.另外在AD15中,Tab键对应的命令是change through dialogue box,但在AD19的Customize中完全找不到这个选项。这样放置多个相同器件只能一个一个改编号,太不方便了。还请大神给看看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AD19还没用过,研究一下

网友:
确认一下X和Y键是不是被其他功能占用了

网友:
    你说的情况是不存在的,AD19是可以X Y翻转的,是不是你用的是中文输入法,还有 要翻转的时候,器件必须是鼠标左键拖动状态